想入一直机 练练简单的飞行和悬停

楼主(2012-05-13):
想入一直机 练练简单的飞行和悬停 除套机之外 买空机哪种好点啊便宜点的(本人一直玩固定翼,便宜点的直机摔了不心痛),还有就是
电机
电调
舵机
和锁尾舵机
陀螺仪
买哪种哦

网友A:
直机和固定翼不一样,固定摔了补补就好了,直机摔了就要买配件修机

网友B:
你买个拉级点的机子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只是想休闲飞飞的话可以考虑买带平衡仪的套机,这样可以减少炸机,减少费用。

网友D:
四通911六通FBL100都不错,相对成本底点又非常好飞,不过前提条件还是飞好模拟器哦!

网友D:
形成条件反射以后驾轻就熟,摔机概率降低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这个我相信 我现在正在练呢

网友E:
如果只是休闲的话 就上平衡仪的机子

网友F:
便宜的设备容易导致炸机,所以问买便宜450的都应该去潜水……

网友G:
911-SM600-FBL100,或者SM600-FBL100,9 11可以直接跨过去,200块买FBL100配件可以炸很久。模拟器必须的

网友H:
多看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