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epo白板机

楼主(2012-05-13):
新手初入魔界,打算入个95大洋的白板机,淘宝上选了个epo的me109,可不会组装呀。这副翼需要自己切下来,可怎么做铰链呢?最后涂装该怎么整?座舱部分是不是该切开方便以后维护?

网友:
我刚刚装好 一个白板的at-6  其实很简单。 应该都一样的装法。 1 副翼是要自己切 。 用美工刀 照着副翼的边缘切下来。 还有 升降舵 跟方向舵 都要切下来。  2 铰链。 在随机配的 配件里面有10多个白色的小塑料片。 这个就是铰链了。在相应的位置切出小槽。 把胶水涂在 小片上 。 插进小槽。 就ok了。 。 3 涂装 不是有陪贴纸吗。去买个喷漆罐。 照你的想法直接喷涂,我就是直接用喷漆罐喷的全黄 ,然后上贴纸的。 不过喷之前最好在不显眼的地方。 先喷涂下。试试。看会不会腐蚀。 没发现腐蚀现象再做全机身的喷涂。 4座舱我就不懂了。 每个飞机应该都不大一样。 at-6 是有个电池仓,吸铁固定的。 我想你那个应该也是这样的。  新手不要过于纠结涂装。 因为 涂了半天。 有可能马上就炸废了。 换新的了。 哈。 我就是新手。 炸炸更健康。。。。 现在我的at-6 已将躺在楼上 准备修理了。飞了一个下午。 前面炸了2次。 都是秒炸。 第三次。才冲上蓝天。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哈!!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