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f22机身刚做好,有图~~有些问题想请教前辈们~~~

楼主(2012-05-13):
这架机子图纸上木有副翼,是不是不用副翼呀~~平翼左右各一个,垂尾左右各一个,是不是同时控制的~~重心,舵机,副翼,平翼,垂尾的位置怎么找,~小弟准备飞涵道4800kv,涵道如何安置,~请前辈们帮帮忙呀,小弟不胜感激~~~

这架机子图纸上木有副翼,是不是不用副翼呀~~平翼左右各一个,是不是同时控制的~~重心怎么找,舵机的位置怎 ...

这架机子图纸上木有副翼,是不是不用副翼呀~~平翼左右各一个,是不是同时控制的~~重心怎么找,舵机的位置怎 ...

网友:
设置混控就可以!重心在第三个节点处!

网友:
这种的扳机不用副翼和垂尾控制  只需两个升降舵混控就行 中心的话你的图纸上用该有标注
还有啊 这种扳机不用上涵道 太暴力了不安全 用个6寸的桨就行

楼主:
我添副翼 可不可以呀

楼主:
如果不上涵道 电机怎么配

网友:
回复 楼主:

函道?  新手还是先出电机开始吧   直接用控设置混控   要升降舵分成两个   尾翼和副翼都不需要的   搞多了只会增加重量  还有你这样肯定是不抗摔   用碳杆加固下吧   特别是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