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MX

楼主(2012-05-13):
亚拓450MX好像不能用在老的450sport上,必须要把底板塑料切掉一点

网友:
谢谢分享。
请问450MX 发热情况怎么样? 450M 发热太严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午测试,不要急!我感觉450M还可以!

网友:
DIY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天蝎发热严重

楼主:
450MX温度不高的原因是它转的时候下面一圈孔会吹出冷气!

网友B:
450M那热量夏天飞一块电池就不敢连续飞了

网友:
 用XXD的飘过...冰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M那热量夏天飞一块电池就不敢连续飞了

M都叫热?你用过430L和430XL才知道什么叫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飞好回来,450MX基本上一组电池下来是温的,比450M好很多!

网友:
有人用过非耐克斯2821么  说说看那?据说也是代工的

网友:
兩年前的電機哪一顆飛下不趟手,到現在95%的電機問題依在,但亞拓MX電機已不能同日而語,選用450MX省電 溫度低 扭力大,保證不會後悔

网友:
刚入了一个450MX,这电机使多少T的马达齿最佳啊!11T?13T?还是14T?请教了!

楼主:
我暂时用14T的齿,等用坏了试试15T的

网友:
用15齿的飘过...
还得看你电池动力配合

网友:
450MX 确实比450M 扭矩大  而且温度确实很低   这个天我连续飞10个电 中间不停 电机依然温和

只是我倒没绝的它省电  我倒觉得比450M 耗电   同样是 14T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