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田宫坦克怎么实现遥控启动?

楼主(2012-05-13):
1:请教田宫坦克怎么实现遥控启动?
2:如果先开坦克后开遥控的话,坦克的俯仰电机会一直转,先开遥控,后开坦克的话,就没问题,这个怎么解决啊?
3:怎么实现在不动微调的情况下,开炮和机枪都可以使用?
谢谢~

网友:
 田宫设计的就是四通道配合微调来控制火炮,要改也得是改程序啥的吧

网友:
这个需要你的控能支持。

楼主:
控是天地飞6II

网友:
关控开接收机,要想不失控,只能设定好失控保护。

网友A:
标题

进入23项FS失控保护, 调整各通道的数值就可以了,原设定3通道是-150,改成0,仰仰是哪个通道控制的就修改哪个。多试几次,调整到关控之后不失控就好。最好把坦克架起来,别撞到了。
到2项调整舵角,把1,2,3,4通道的正反舵角的百分比全改为120,再试试,不行就改回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23项FS失控保护, 调整各通道的数值就可以了,原设定3通道是-150,改成0,仰仰是哪个通道控制的就修改哪个。多试几次,调整到关控之后不失控就好。最好把坦克架起来,别撞到了。
到2项调整舵角,把1,2,3,4通 ...

谢谢,待会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23项FS失控保护, 调整各通道的数值就可以了,原设定3通道是-150,改成0,仰仰是哪个通道控制的就修改哪个。多试几次,调整到关控之后不失控就好。最好把坦克架起来,别撞到了。
到2项调整舵角,把1,2,3,4通 ...

进入23项设置后无效,但是,2项调整后,炮管开机只是向下一点就不动了,但是我改的前灯,尾灯都亮了~开控后一切正常~
还有,怎么通过遥控实现启动,停止啊,还有不动微调开炮和机枪~多谢

楼主:
没人指点下么,这风气,哎

网友A:
多试试.有个功能叫大小舵角D/R.如果你用100舵角可以正常使用.150舵角可以不动微调开炮.那用上D/R问题就可以很轻松处理了!
还有失控保护是要关控才生效的
先设4个通道100'可以使用之后把炮管那通道设成150'
熄火好像是J2微调最下,J4最右,杆跟着微调走就可以熄火和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试试.有个功能叫大小舵角D/R.如果你用100舵角可以正常使用.150舵角可以不动微调开炮.那用上D/R问题就可以很轻松处理了!
还有失控保护是要关控才生效的
先设4个通道100'可以使用之后把炮管那通道设成150'
熄火 ...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试试.有个功能叫大小舵角D/R.如果你用100舵角可以正常使用.150舵角可以不动微调开炮.那用上D/R问题就可以很轻松处理了!
还有失控保护是要关控才生效的
先设4个通道100'可以使用之后把炮管那通道设成150'
熄火 ...

非常感谢,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谢谢HD381的启发,天地飞设置EPA项和SUBT项后就能同时控制开炮和机枪了~
失控保护还是有点小问题,但是不会乱跑了~慢慢试~
就是那个遥控开/关,J2,J4是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HD381的启发,天地飞设置EPA项和SUBT项后就能同时控制开炮和机枪了~
失控保护还是有点小问题,但是不会乱跑了~慢慢试~
就是那个遥控开/关,J2,J4是指?

J2就是田宫的J2,说明书有写吧,类似接收机的第2通道,如果你的接收机跟田宫的接线是
1对1,2对2,3对3,4对4的话,就是2通道微调向下,摇杆向下打
4通道微调向右,摇杆向右打

试试吧,俺木有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