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床跳动多少?

楼主(2012-05-13):
我的0.005

网友:
这样测的吗?不懂的飘过………

网友:
我300长莫4锥度检验棒加三丰表.显示正负0.2

可能我的主轴轴承坏掉了

网友:
比较好一点的做法应该是用转接杆..

网友:
开车测量?应该不准吧这样?转速多少哇?

网友:
转速太快了

网友:
1,LZ怎么保证你自己的那根棒棒绝对是直的?
2,开车测,你的表估计两下就挂了。

网友:
这样测                                  也行

网友:
应该用手缓慢转动测吧   这样搞头都磨没了

网友:
方法错了       你师傅不拍死你:停车!   这样做通常是检验或者校正工件同轴度的

网友:
应停车,手转动卡盘

网友:
我的卡盘法兰没宫好还是怎么回事,卡盘同轴度完全不行!估计床头还有点上下不水平!

网友:
呵呵,这个0.005来得容易啊

网友:
关键是表打在锥度上………汗……

网友:
我的2毫米。。

没错,,是2毫米。。

顺带说一句,山寨卡爪害死人,诸位别贪便宜啊。。

另外,楼主打表打错位置了。。而且,转速过高,,你信不信,转速足够高的时候,表不会跳的

网友:
 貌似俺门国家国标是普通车床主轴跳动才0.005就合格了 你这个放了几十年的床车出来的工件都能达到0.005你让做床的情何以堪

网友:
是过分好。

网友:
这样是违规而不准确的 ,另外如果买的不是原装卡爪,而是小厂货,那就没有装夹精度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