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四轴改版】罪过罪过,又败家了。。。

楼主(2012-05-13):
第一版迷你四轴的动力部分设计存在缺 陷。。。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0023

第一版动力部分使用一个8550三极管直接PWM驱动电机,当电池电压较高的时候这会出现问题,因为三极管Vbe=0.7V左右,锂电充满电后4.2V,ARM高电平3.3V,4.2-3.3=0.9V>0.7V,导致三极管无法截止,也就是说,电机无法关断,一直转。后来在电路板上飞线焊接了9013三极管,和8550组成类似达林顿结构,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四轴也可以飞了。但是温度相当高,盖在飞线上的热熔胶都融化掉。。。

而且,最严重的问题是,8550工作在极限状态,一旦电机堵转,马上冒白烟。。。

昨天折腾了一天,更换了8个烧坏的三极管,没想到一实验,又烧掉了。。。于是痛下决心进行改版。。。

刚才在淘宝上败了一套华科尔QR.Ladybird的配件,下一版就在这个基础上作了。
虽然很不情愿,觉得像山寨别人的。。。但是我觉得有些朋友提的建议我得接受,PCB太脆弱了,极易断裂。。。

新版本主要改动:
1.动力部分重新设计
2.增加电池电压监测报警电路,电池电压掉的太快了,一不小心就3.5V以下,电池容易废掉。
3.依然不准备板载充电芯片,空间有限,而且电池也就飞个几分钟,还是换电池合适。。。
4.。。。。。。还没想好。。。。。。

另:开此贴顺便请教各位大神,PWM驱动有刷电机的电路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我觉得9013+8550的达林顿结构,已经接近工作极限了。。。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我试过用场效应,效果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用的什么型号呢,我试过MOS管,但是能用的都太大了,你知道有小封装比如SOT23的功率够大的管子型号么?

网友:
我也准备整个小四轴玩玩

网友:
TB 打 "贴片MOS SOT-23"  多的是 几元钱几十只了,,Vds低于30V,20V 就可以了,找到型号上百度查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t23的MOS基本上在2a以上吧。再高点的就是sot8的了。

网友:
我有好方法,已经给你短消息

网友:
PWM驱动有刷。。。要根据电机的线圈感量来调节PWM频率。。。某个频率下,管子很凉快的。。。你多试验试验

祝你成功。

网友:
另外,可能有一种情况。。。可能:最好用示波器看看管子基极的波形,看看是上升慢,还是下降慢,据此来添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以改善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啊~~大虾现身了~~
谢谢,我回头去试试。
现在我在考虑换成NMOS管了~SI2300,不知道效果如何,过两天做下试验。
我的驱动的PWM频率在20K左右,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
irlml2502,另一个做微型 4轴的就是,我买了Pcb试飞,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大虾现身了~~
谢谢,我回头去试试。
现在我在考虑换成NMOS管了~SI2300,不知道效果如何,过两天做下试验。
我的驱动的PWM频率在20K左右,不知道是否合适。

20k应该是不合适。。。根据我的经验来说
建议你调低,用0.4k 1k 4k 8k 试试,找到某个值合适的时候,电机和MOS管温度都会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