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MWC飘移的时候调的是什么?

楼主(2012-05-13):
做了防震反而不稳定了。现在不抖,但是飘。奇怪的是用厚厚有白色泡沫的双面胶做了防震之后反而摆动了,不是抖,是有规律的四个
电机
轮流转

楼主:
我的P值很小,因为我是1045和KV880的,小电流大推力。然后D值也小。I 是0来的,估计能加0.003.

网友A:
一个是震动要小,一个是数据合适~在我看来,飘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微调加速度计解决,抖就是震动大,数据不对

网友A:
另外,泡沫胶一层就够了,如果还抖就夹个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