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新买的中特威电调 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
大家帮我看看新买的中特威电调 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13):
http://www.56.com/u32/v_NjgyMzY3MTc.html
这个是视频链接!

网友A:
 没看见明白

网友B:
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C:
是电调问题!
 设置电池组的保护电压过高,电池组的质量不好,大油门时电池组的电压下跌太厉害所致。
你换上一组容量相同,质量比较好的电池组再试试,例如:RFI的电池组、或者是ROC的电池组、再者是实达的电池组。
再不然,重新设置一下电调的电池组电压保护。或者,换上好盈电调、飞盈佳乐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说的电池组 我都没听过啊 我用的是花牌 质量不会很差吧

网友D:
中特威让我很伤心,有了不到5次就烧了,40多块的xxd半年多了都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