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老是跳。

楼主(2012-05-13):
调无可调要上压浪板了。

网友A:
船头压铅,并使用软轴

网友B:
建议调整桨的推力角试下,
其实艇尾机最方便调推力角.
车叶稍微向下推,使屎弗吉起少少,压住船头.
个人认为艇尾机唔适宜玩竞速,而适宜玩仿真快艇,比如公安敞开式无蓬巡逻快艇,香港水警果种橡皮快艇.系上边加再三个人仔模型.

网友:
虾哥!有时候跳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C:
我只看到一个蛇头在湖里游泳
把电池放到前面去
改大点,如果你是直轴的话,加长直轴,把电机装到船头去。
这么慢了就别装压浪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头压铅,并使用软轴

船尾机不用软轴。加压水板已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调整桨的推力角试下,
其实艇尾机最方便调推力角.
车叶稍微向下推,使屎弗吉起少少,压住船头.
个人认为艇尾机唔适宜玩竞速,而适宜玩仿真快艇,比如公安敞开式无蓬巡逻快艇,香港水警果种橡皮快艇.系上边加再三个人 ...

啊叔。很遗憾的和你说这款挂机的 架还没设计成可以调角度。 等你收到后自己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看到一个蛇头在湖里游泳
把电池放到前面去
改大点,如果你是直轴的话,加长直轴,把电机装到船头去。
这么慢了就别装压浪板了。

谢谢兄弟建议。 可惜这是外挂机。没有你以上说的方法可以改。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就是这东西

网友:
LS犀利了

楼主:
这挂机已交付使用。

网友:
去白莲洞放船都唔叫我

网友:
还在跳啊

楼主:
这是没加压浪板的视频
之前的。

网友:
換小(Picth)螺距的桨和上下调整高度也可以的
我以前的尾掛机後三点

照片

注意我是使用1.4 (Picth )的桨...园角尾的

注意我是使用1.4 (Picth )的桨...园角尾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死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死症

CKY專医死症

网友D:
回复 网友F:

K&B船尾機

网友:
引用 网友D:
K&B船尾機

是的...1980年:loveliness:
當年还是你識的'劉振榮'做車手...拿了个弟三名

也有用车机器的...當年已是最新设计

也有用车机器的...當年已是最新设计

當年的'三点'群

當年的'三点'群

网友G:
 大C.....KY這是一般的Mono拜神現像,與後三點又何幹呢?  你想強行賣古董還是想強行把拜神現像於不同的船体上說成同一因由?

楼主:
欢迎各位大师光临本贴。 意见很好。小弟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C.....KY這是一般的Mono拜神現像,與後三點又何幹呢?  你想強行賣古董還是想強行把拜神現像於不同的船体上說成同一因由?

所以你自改 ~逃弟~ 沒錯....玩船又不見你浦頭....常祇能依書直说
一般玩船久的人都知..桨型/高低/角度/重心...每一种都是能调整航姿的一環

楼主:
楼上大师讲出重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用陳生29吋船用K&B船尾機.4cell電.行得好好呀.由快由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阿國.我不認識那個叫劉振榮呀.

网友:
实际上是速度没上去始终保持在滑行阶段

楼主:
新的视频

网友:
声音好听,像喷气机。

网友:
虾哥,搞两个来装在啊.把A8改换成这个.

网友:
 大C...KY早一點說"桨型/高低/角度/重心..都是能调整航姿"才比較正常呢!  為何每次都放出一些耐人尋味的中世紀圖片並說–些無人能明白的"1980年拿了个弟三名"廢說來誤導信徙呢!

网友:
可以考虑换大点的浆,桨叶形状不同的对压船头有一定的作用~~

楼主:
已经不跳了。  下一步就是变型救缓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