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

楼主(2012-05-13):
练习起飞,油门推至70%,飞机总是往一侧偏飞,请问老鸟,是什么原因,如何调整,怎样调整到飞机悬停!

网友A:
多做功课,多练习,这个问题很快就过了。

网友B:
这个是操作技术问题,多练
六通不会自动悬停的,所以开始悬停是难点

网友C:
把十字盘调整到目测水平,悬停到一米左右的高度,根据飞机漂移的方向,调微调或十字盘

网友D:
往左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只要稍微离地面就网左偏,微调也试过,还是不能正常悬停!悬停螺距应该调到几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点,继续潜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