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问个白痴的问题

楼主(2012-05-13):
新手问 正反桨用什么作用
电机
转动方向要怎么
前辈们不要鄙视我啊、

网友A:
正反桨的作用都是在电机的带动下产生推力,但转动的方向相反。

楼主:
那用正反桨电机转动方向要相反么 不用正反桨可以么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两个电机转向不同,可以抵消反扭矩。
当然不用也可以,但既然用双电机驱动了,没有理由不用正反桨。

网友B:
双电机一定要正反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