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切屑的弯管选择?

楼主(2012-05-13):
前阵子用铣床低速加工时, 有同时用吸尘器吸切屑,
发现效果不错, 99%的铝屑都被吸到吸尘器里了

但手拿着实在不方便
不知有没有像这种万向冷却油管的弯管,

可随时调整位置,
且适合吸屑.. 内径大, 不易卡屑的?

网友:
卖工具的店有,有大的有小的。

网友:
这个只适合吹气吧,吸口太小了

网友:
听过吹的。没听过吸的

网友:
找找热水器排气的那种不锈钢波纹管

网友:
加水冷却用的

楼主:
找了一下, 这种可伸缩的排水管好像能用

楼主:
不锈钢波纹管..看起来也行

网友:
对岸的兄弟,很久不见了啊

网友:
一般加工完吸一下可以...要是全程跟吸...恐怕电费吃不消吧.

网友A:
想玩床还怕脏,那就别玩了,这东西顶多周围做围挡,加工完了一起清理一下,老开着吸尘器,噪音就烦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玩床还怕脏,那就别玩了,这东西顶多周围做围挡,加工完了一起清理一下,老开着吸尘器,噪音就烦死你

不是怕脏啊, 但有较干净的环境..心情会不会较好?..

手动加工, 切屑堆积会防碍视线, 须不时用刷子刷~
所以试验加工同时吸屑可行性
我用500w的吸尘器感觉很够用,
甚至能降转看看, 在一定吸力下减低噪音耗电,
也能做个隔音箱改善噪音

总是要多尝试, 方法不行就换~

网友:
把吸尘器放在室外或者卫生间里,隔离噪音

网友:
去买吸尘器管,电器配件有卖的十块左右,下水的管一吸就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