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文化,真可怕。求高人解惑!!!

楼主(2012-05-13):
今天下雨无事,跑到市场上去买0618车床的中心架。无果。看到一台惠丰变频器。欢天喜地的请回来。清洁、接线。
把以前买的一台水冷电主轴接上(无水冷)。开到50HZ开始转了,速度不快。后加至136HZ,只见电机一阵浓烟冒出,我以为将乘烟化龙而去。结果是烧了电机。
问题:变频是1.5KW   1PH  220V输入   3PH  220V   0-1300HZ  7A输出,在店子里面用三项电机试机时感觉电机在50HZ运行很慢且无力,
求解:这变频用在车床行行否?
          行的话需要配什么样的电机?
          变频如何设置能使电机低速有力?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1365f35-9cf1-11e1-8248-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等高人来解题

网友:
我也看不懂!没力是不是接到
380V的电机 ?。。。找个220V三相(或接成220V的)试试

网友:
变频器低速无力.是通病.用变频器专用电机可以.加减速机也可以的.低速无力是没得设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变频器有一项很重要的参数没正确设置造成电机烧的,(最大电压频率这项),调好可空载用机械万用表测uvw其中两点,电压随频率上升而升高就正确了

网友:
在400HZ时输出220V,50HZ时输出27.5V,你可以不接电机量一下,看看电压是不是高了。

楼主:
我还要再研究一下

网友:
确实不同频率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变频器,没找说明书先研究设置一下参数就接,冒烟的概率是很大的,大多数变频器都应该有低速力距补偿的,先找说明书吧

楼主:
不知道哪位大哥有这款的说明书啊

网友:
我的D210用爱德利750W变频器将扭力设定调到最大,十几赫兹都很有劲。

网友:
水冷电主轴无水冷后果咋样?

网友:
变频器设置不对低速没有力矩补偿高速没有电流限制楼主上工控网搜一下不就有了吗

网友:
这种东西太复杂 一般人玩不转  如果只有调频率和反转就适合我了。

网友:
也有不过就不能调速了

网友:
无水冷不烧电机才奇怪呢,我在无水冷的情况下只敢试1秒左右。

网友A:
没有设好,和低速力距补偿没关的,

网友A:
低速力距补偿就是设大了只会跳OC,设小了15HZ以上没多少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