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环球飞T45动力搭配问题!

楼主(2012-05-13):
想入个环球飞(屹立)T45,手上有一套蓝岱64MM金属涵道,KV4300,搭配好赢飞腾40A电调,这个动力系统只想用3S电池飞,因为家里3S电池有10多块,不想增加电池的投资了,想问下这个涵道动力配3S电池推力是否够

网友:
建议两个一串,6s

网友:
如果不求速度的话就可以的

楼主:
看论坛兄弟测过蓝岱64MM KV4300 用3S电池推力只有不到700,如果这样推比达不到1:1

网友:
环球飞。3s黑炫风64无压力。上64金属的话,建议用4s。放心,3s绝对给力。该机就算没有1的推力也是很好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论坛兄弟测过蓝岱64MM KV4300 用3S电池推力只有不到700,如果这样推比达不到1:1

你家的飞机是不长翅膀的,纯靠发动机的推力推上天的。

网友:
可以飞 但是不爽 涵道机本来要的就是速度

网友:
3S就可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的飞机是不长翅膀的,纯靠发动机的推力推上天的。

网友:
环球飞(屹立)T45 刚入了一架,还在路上。

网友:
如果是黑旋风4800 3S是可以,但是用的是40A电调 不可能上4S  因为是金属64.用3S头轻,如果非要用3S飞金属,而楼主又有这么多3S,建议2个3S并联飞行

目前我飞的是天盛T45。用的是5S 80A电调和68金属,已首飞。速度很爆,气流声很强烈。。。是我飞了这么多64 70涵道机气流声最为夸张的一台。。详细可以看我帖子

网友:
买的屹立t45昨天到的,连夜装好,还没有试飞,黑旋风64函道,飞腾40a,也准备用3s点,身边飞过的说 3s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