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相位器上混控臂的用法一例

楼主(2012-05-13):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无副翼的历史车轮滚滚而来, 不想螳臂挡车, 只能随波逐流, 美其名曰 与时俱进

买了个小姨子来入门无副翼系统. 装个TG新山头,但十字盘是旧的,按照有副翼的经验,球头扣稍微松一点不会脱出的.结果老革命错误判断新形势, 空中爆掉.

为赶上周末去飞, 用450PRO的相位器上一对混控臂稍微改装了一下替代, 今天飞了几个起落,一切正常.

本来有点担心,因为七字臂比原来的短一些. 具体请看图

网友:
lz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呵呵7075牌TG头,用过都说好
这炸的真够狠的

网友:
 谁用谁知道啊

网友:
才炸成了45度啊  我的原厂TG套7臂炸成90度了

网友:
为啥你们要炸才会坏?我就飞着飞着相位器飞出一根。。。下地一看,和中联固定的螺丝齐根断了!
螺丝弄不出来,中联也就做废了,飞出的那根相位器也没了。。。悲催

网友A:
有点不明白,有些无副翼的悬疑头为什么还要装个混控臂?又不做支点,又不推又不拉,感觉没一点用

网友:
没有混控臂的话,十字盘还能带动大桨变距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控制旋翼头高度来控制整机重心吧
另外回楼上的,当然行,要不然怎么那么多尝鲜的家伙用无副翼dfc

网友:
怎么炸成这样的?

网友:
人山炸的够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明白,有些无副翼的悬疑头为什么还要装个混控臂?又不做支点,又不推又不拉,感觉没一点用

相位器的作用,没有他你怎么保证十字盘跟旋翼头相对位置恒定?

网友:
炸得狠了点

网友B:
没有限位器,那两条拉杆能带动大浆就是怪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限位器,那两条拉杆能带动大浆就是怪事了
中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限位器,那两条拉杆能带动大浆就是怪事了

大桨转动 是够拉杆带动的吗?

网友:
不知道那4个1.3的小钉子是怎么扭进摇臂的。孔的大小不一样啊

网友:
我的7075曾经也拧过麻花,坏了相位器。用退役的飞跃的无副翼头相位器代替了

网友:
炸得不轻,改得挺好。
450无副翼旋翼头零件少了,炸机成本却高了。少炸为妙。

网友:
标题

这几天搞清楚相位器的作用,有副翼和无副翼都需要有相位器,解释的通俗点,当电机带动主悬疑转动的时候,十字盘的外圈由于定位滑轨的作用不会转动,由3个斜盘舵机带动各个方向倾斜,而内十字盘因该由转动的中联经过下混控臂带着一起转动,从而保持一个固定的状态,使的外十字盘的倾斜变化准确的传递到内十字盘从而使大桨变距准确,作出准确的飞行姿态,这时候有人要问了现在新出的DFC悬疑头怎么没有相位器和下混控臂?其实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是有的,DFC悬疑头粗壮的变距拉杆和轴承链接取代的大桨夹球头,其实变距拉杆又起变距作用又起混控臂的作用维持相位,仔细想想,如果DFC悬疑头的拉杆和大桨夹的链接不用轴承,而换回球头,失去的不仅仅是精度,而是很难飞,甚至悬疑头会拧成麻花,所以DFC悬疑头的拉杆不仅承受变距时的推拉的径向力还要起到带动十字盘内圈转动保持相位的轴向推力,发挥下想象如果加一个推力轴承会不会更顺滑。

网友:
新手进入四海,潜不了水   看不到哪里有被炸的痕迹- -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