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刚买的911,炸后,左舵机不动作,很烫手,但 ...
新手求救,刚买的911,炸后,左舵机不动作,很烫手,但是,通电时能复位

楼主(2012-05-13):
尝试在断电时,手动将
舵机
拨离原位,重新上电后舵机可以自动回位,所以
电机
本身应该好的?
怀疑是否由于曾经在通电状态手动调整舵机引起?

网友A:
帮不上忙,顶顶吧!

网友B:
分析得仔细。

网友C(2012-09-30):
玩模型 得把胶水 工具什么的都备好 一点点来吧

网友D:
也就说在通电复位后你觉得舵机臂没有在水平位置然后你强行拨动舵机臂了。无二话,驱动烧损。方法不是你这样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