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兔子六轴"X"模式(HEX6X)的参数

楼主(2012-05-13):
新手用兔子飞控板做了六轴"X"模式(HEX6X),求参数,
配置:天行者SKYWALKER 20A无刷电调,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930,轴距630.谢谢!

网友:
兔子和兔崽子  也就一字之差
结果取决于售后服务态度!!!

网友:
看样子楼上受伤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用兔子飞控板做了六轴"X"模式(HEX6X),求参数,
配置:天行者SKYWALKER 20A无刷电调,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930,轴距630.谢谢!

看24小时过去了,得到片言只字的帮助了么:funk:

网友:
到群里问问呢,里面很多热心人的啊,米6的参数直接用相关轴距默认也可以的,载重了要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