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力怪问题,请教陈伯

楼主(2012-05-13):
我的大伟力,斗风行者那款,最近发现动力下降的历害,刚起飞动力很好,30多秒后动力急剧下降,油门跟上都不行,直到顶油都起不来,刚开始以为电机电刷不行了,换了新电机还是一样,然后换电池,更换新电池后还是这样,请问还有什么可能会造成这种故障,感觉应该跟温度有关。既然电机和电池都没问题,难道是电调?这个机子的电调是不是板子上那两个带散热片的管子?请教陈伯,先谢过

网友:
排除法吧  电机换过了 电池换过了
是不是只有电调的问题了?

楼主:
这个是四合一的,我想找出是那个元件,不知道是不是和温度有关,明天飞到无力后一个一个元件摸摸看

网友(2012-06-22):
我试过把整块电路板都换掉、主电机、尾电机换掉。都是一样,10秒左右就下地了。关机重开又可以飞10秒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大伟力,斗风行者那款,最近发现动力下降的历害,刚起飞动力很好,30多秒后动力急剧下降,油门跟上都不行,直到顶油都起不来,刚开始以为电机电刷不行了,换了新电机还是一样,然后换电池,更换新电池后还是这样 ...

复 黑鸟 兄:

对不起,我今天才看到这帖子。

估计是电机驱动件老化了,升温即电阻变大,输出少了。
乏力时你可试摸(小心)主电机、主板上零件,看那里高温。

另关电后用手指拨动大桨,检查主电机是否顺滑。电机内
磁铁如轻微松脱也会有杂声和增加摩刷令输出减低。

估计基本上换主板即可。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