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I电调的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2-05-13):
各位高手啊,新装的XA650+悟空,油门行程已经挨个的校正了,但是在姿态模式,摆盖后,10%油门一下,3号
电机
明显转速缓慢,其他3个电机都转起来,3号还没动静,倒是到10%油门以后,4个电机都运转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今天没敢起飞,请问高手,现在可以试飞了吗?
客服也进来瞅瞅嗨~!谢谢啊!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不通过飞控,直接接3号电机,也是启动缓慢,是不是电调需要设置呢?如何设置呢?

网友A:
這會是飛控調節的問題
這可能是飛控測倒地面不平直至3組起動後3號機才補平機身
不用擔心六軸也不是所以電機同時起轉速最後也是正常飛起

网友B:
你问的是DJI的电调问题还是DJI,电调的问题!

楼主:
多谢指点,我用的全部是悟空的套件,dji的电调+dji的电机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大家,感谢DJI的董工在线的帮助,DJI的工程师还是很认真负责不厌其烦的帮忙滴!谢

网友C:
怎么解决的,我也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我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DJI的工作人员给我回答

网友E: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
这个貌似不用理会吧?··有时候启动那一刻会出现某个或多个电机都不转的现象·· 不过我觉得没关系··应该是还没到那个电机出力的时候吧·· 反正起飞以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