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九鹰125、华科尔mini cp还有120d02s哪个炸鸡成本 ...
mcpx、九鹰125、华科尔mini cp还有120d02s哪个炸鸡成本低?

楼主(2012-05-13):
这几个常见的小6通,哪个更耐炸,哪个炸鸡成本低呢?

网友A:
个人认为mcp x更耐炸,但是炸机成本最高,尤其是升级

网友B:
小机也不是要来炸的…

网友C:
毫无疑问fbl100

网友D:
后者的120D02S和前3者已经不是一个大小级别了。。

网友E:
应该是fbl 100吧。

网友F:
入手至今炸过数次。碰过家具,坠过草地,。舵机扫齿一次,其余机械部分均未受损。个人觉得120d02s相当耐炸。

网友G:
02s算是120级别的了,自重增加很多,不能和其他几个100级的飞机比耐炸。
不考虑价格的话,推荐mcpx

网友H:
fbl100, 或者mcpx 用fbl100配件, 或者minicp 用fbl100舵机,
九鹰就算了

网友I:
个人觉得根本在于,一个是轴传和前后电机的结构式耐炸的最重要区别,明显前后电机的耐炸,轴传的多了很多机械结构,容易扫齿,扫了齿,修起来很很麻烦

网友J:
非常具争议的问题……
MCPX我没玩过,MCP扫了N多舵机齿,D02S扫了N多伞齿,不过我都开始用山寨了……
这么多机,都不好,都有缺点,楼上S大哥杂交的那个应该更好(120级)
不过CP和D02S我会长抓不放……

网友D:
无刷和空心杯相比,肯定是空心杯的JJ耐炸的多,呵呵

网友K:
玩了这么多,还是模拟器耐炸。

网友L:
除去操控性能來說,FBL100很多配件通用MCPX已經省了不少費用了。

网友M:
genius cp 相当的费钱(和mini cp 类似)

网友N:
干脆搞个对比试验吧,每款飞机 同时从10米高往水泥地上自由落体,然后捡回家 修好,看谁花的钱少
不过这个试验谁来投资呢

网友O:
我觉得是mini CP,每次去飞,几乎都是我玩到最后,好几次都是3、4m直接炸在柏油路上,拿起来调调舵机臂继续飞
我的是改了扭力限滑舵机 和 2.5mm实心尾管,在机身根部用AB胶加强,除了尾电机和大桨磕擦外,几乎是炸不坏的

网友P:
应该是FBL100

网友Q:
mini cp 电力相当恼火

网友R:
长远看炸机成本相差很多
有的机子到手没几天你就不飞了,相当于整体炸机,有的机子炸一次你的技术(修机,调机)技术提高一次,这个真的还是要长远看,一般人我不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