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数值怎么解读啊?高手们指导一下~~多谢啦~~~

楼主(2012-05-13):
SW受力测试里面的。。。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教程里也没看到说明。。。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看不懂,做力学分析,要材料力学学的比较好,弄出来的结果更好一些,,,,,

网友:
:loveliness:

虽然对有限元还是一知半解,但是如果能帮助到你那是最好。

现在请你打开百度,键入以下汉字:
科学记数法

OK。
学好了,顺便和我说下怎么着的,怎么换成普通记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受力测试里面的。。。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教程里也没看到说明。。。

科学计数。很简单的比如第一个2.77e-005,就是2.77*10^-5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科学计数。很简单的比如第一个2.77e-005,就是2.77*10^-5的意思

请教是 2.77*0.0001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