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故障---请大侠帮我看看

楼主(2012-05-14):
XXD 30A电调 用在水机上的, 飞了2块电正常降落,由于电调有点烫在加上人多,于是歇息了一会儿,再接电后,各个
舵机
都有反应,
电机
连续2声 滴滴 反复不断的隔3秒叫一下,但是推油门就是不转,回家后换了别的电机故障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谢谢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电调可能报销了

网友B:
8成是MOS烧了,,

网友C:
不是MOS烧了,应该是那个叫什么驱动什么的,忘了叫什么了,反正不是MOS
我的电调MOS烧了,接电自检BB两声正常通过,没有其它声了,只是声音小了,MOS烧了电机不会转

楼主:
哦,那自己可以修理吗? 关键是有么有修的必要,呵呵

网友D:
建议你先上个高清图,要不没法确认是什么坏了,能不能修

网友C:
自己修你得有那技术和工具。
找卖给你的修估计加点钱可以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