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个简易车床动力刀

楼主(2012-05-14):
简单D个动力刀头,适用于2K4小车

注意事项:个人建议----动力刀中心高略低于卡盘中心高。低了,可以用垫片。高了不那么好调整。

网友:
来个加工图片

网友A:
受中拖板行程所限,可加工的工件不大。

网友:
这种方法加工出来的表面精度怎么样?

网友:
不错。不错,比我的软轴强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受中拖板行程所限,可加工的工件不大。

大了卡盘也卡不了啊。够用就行。

网友:
看着不够给力啊

网友:
这么小的电动机装个尖头刀,能够干什么????????

网友:
那个钻夹是多大的?看起来很小的样子,应该不是0-6mm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了卡盘也卡不了啊。够用就行。

不是卡盘的事。2k4主轴中与刀架边缘不足50mm,减去电机半径和支架厚度,所剩无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卡盘的事。2k4主轴中与刀架边缘不足50mm,减去电机半径和支架厚度,所剩无几了。

我家里的也是2K4。呵呵。

楼主:
由于手头材料尺寸的局限,所以选用了方铜棒。方铜棒长点,有多个螺丝孔位,调节电机位置,可能更方便点。

网友:
不错实用行啊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钻夹头?小心松了飞出来

网友:
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