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号手自带“齿轮箱”的改造 (求助)

楼主(2012-05-14):
据我了解:号手电动坦克的“齿轮箱”如果能够深入的进行改造的话, 是可以满足静改动需要的。但是由于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号手自带的齿轮箱体积太大不愿意做修改,偷懒,去买了n20减速电机来代替。 其实从减少成本的角度来看:号手齿轮箱经过修改后还是可以满足基本的静改动需要的(有个别大人已经做出过)。也希望各位达人在今后的静改动过程中能将号手齿轮组的修改方法公布出来,造福各位模友!最好是图文并茂 有视频就更好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改了 容易扫齿 现在烂尾中

网友:
改了也没用,跳齿扫齿是肯定的。

网友:
完全没法安置轴承,轴的虚位太大,跳齿加扫齿,齿轮和壳体的塑料材质也很差,咔咔的光声音大没力气,跑不了太久就完了,早晚得换掉。N20电机成本也很低,50块一副,比起电调电池啥的占的成本比重很低了。

网友:
我改了!感觉还能用!给你参考一下。
扫齿是因为输出轴上的齿轮不同心,受力太大。
使用两段圆珠笔芯  内嵌 四驱车 传动轴 。
基本消除了扫齿。还有就是圆珠笔芯比原来的六角轴光滑力太大的时候会打滑这样反而起到了保护作用,
润滑也是很重要的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1652&extra=page%3D6

号手的1 /35  T55   原驱动轴是一根整体的

我使用两段圆珠笔芯  内嵌 四驱车 传动轴 的办法 使两轮 分动。

这样的好处是不容易扫齿!!两个轴同心度比较好。
希望大家点评!!

网友A:
遥控可以采用
315MHz 无线发射模块  配Pt2262   2272  编解码芯片 ,控制9013 ,带动继电器,
最省成本的方案了。呵呵!

网友:
标题

这种齿轮箱的噪音,是个问题

网友:
直接做成双流的吧

网友:
恕我直言,小号手的这套齿轮箱,真的没有保留的价值。太粗糙了。有质量好得多而价格相当的替代品。例如12毫米的金属齿轮减速电机,各种钻速都有,功率约0.3瓦,适用各种型号1/35比例的改造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可以采用
315MHz 无线发射模块  配Pt2262   2272  编解码芯片 ,控制9013 ,带动继电器,
最省成本的方案了。呵呵!

这也够省的了,只是单通道开关控操控性要大打折扣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