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问题,维宏卡怎么接急停

楼主(2012-05-14):
淘宝上200块的维宏卡,没有急停开关脚,只能接限位开关上面吗?
还有主轴控制,维宏输出高中低三根线,但是变频器上是smbus的一个总线吧,这样维宏似乎不能和变频器实现通讯,只能用“高中低”三根线实现转速选择,是不是这样?这三根高中低线怎么接变频器呢?

网友A(2012-07-22):
还真只有接在限位开关上面

网友B:
淘宝上维红卡 140 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