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程,请教一下你用的载机是啥?

楼主(2012-05-14):
空气动力最好的飞机是不是滑翔机?你用的是什么?凤凰1.37怎么样?

网友:
那个老程呢

网友:
老程用的 是 老道 飞翼特制的……2米的。以前是1.5米的……有空看看他的空间吧,名字叫:金源乐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气动力最好的飞机是不是滑翔机?你用的是什么?凤凰1.37怎么样?

抱歉,刚上来,我没用过滑翔机,楼上的朋友们是正解,多谢了 。
        我现在用的是两米的飞翼和1.2米的双翼。凤凰要是装的东西比较多的话,就够呛了吧。如果你是新手,最好用慢速的飞机来起步,这样比较安全可靠些。我用过感觉比较好用的飞机是:好小子1000或是双翼1200,翼龙我也用过,很好飞,但是是EPS的材质很不结实,不太耐摔。飞翼虽好用,但是没飞过的话,刚上来会不适应的。因此,我建议你用好小子1000,最好是双翼机。双翼机的慢速性和稳定性是无机可比的,而且相当结实,也很容易上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气动效率看的是外形 和 翼身表面光洁度~~  epp材料跟这个是 背道而驰的~~ 优点是不太容易摔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刚上来,我没用过滑翔机,楼上的朋友们是正解,多谢了 。
        我现在用的是两米的飞翼和1.2米的双翼。凤凰要是装的东西比较多的话,就够呛了吧。如果你是新手,最好用慢速的飞机来起步,这样比较 ...
感谢回复。我飞3d机现在不炸,应该不算是新手了吧:)
我看fpv好多时候都是在观摩你的帖子,半年之前吧,就从你丢机贴开始入门了。不想上好小子那种飘飘机了。你居然没用过滑翔机啊?滑翔机的动力性能不是比飞翼更好吗?
飞翼我感觉是不是速度有些快?老道的飞翼都太大啊,不fpv的时候中午去操场练手不好携带吧。x5你用过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飞3d机现在不炸,应该不算是新手了吧:)
我看fpv好多时候都是在观摩你的帖子,半年之前吧,就从你丢机贴开始入门了。不想上好小子那种飘飘机了。你居然没用过滑翔机啊?滑翔机的动力性能不是比飞翼更好 ... [/quote
能飞3D机可真是高手了   不过,FPV飞行与目视飞行不太一样啊,如果是看着屏幕飞的话,总会有个时间差或间接的感觉,或者说有些虚幻的感觉。这就要在刚开始时,把飞机飞得近些,飞得慢些,尽可能的越稳越好。所以自动平衡在最初的FPV飞行中起到了非常大的辅助作用,自动回航也使驾驶飞机的人在心理上得到安慰。随着逐步适应了FPV飞行后,就会又回到手动控制飞行上来,因为只有手动飞行时才会感到飞行的真正快乐。滑翔机和X5等都是EPO材质的,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一旦炸机就很容易变形,很难修复成原样,会变得很难看,我的飞行活动比较多,场地一般都不咋样,炸机在所难免,因此我只飞EPP的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飞3d机现在不炸,应该不算是新手了吧:)
我看fpv好多时候都是在观摩你的帖子,半年之前吧,就从你丢机贴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