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厂家进铂金60A使用问题

楼主(2012-05-14):
RT
手里的好盈铂金60A升级到1.09版本
好盈铂金60A在正常情况下,上电会发出123三声提示音(同时红色LED闪烁3次),然后“滴”一个提示音(同时红色LED闪烁1次),再然后会“滴滴滴”三声检测
电池
节数(同时红色LED闪烁3次)自检结束......想问一下手里有这个电调的朋友或是厂家,此时电调的红色LED指示灯是常亮状态,还是在熄灭状态?
没有找到关于这个电调的指示灯工作状态对应说明,再使用和判断工作状态时不是很方便.....

网友A:
滴滴滴”三声检测电池节数(同时红色LED闪烁3次)自检结束......
油门最低红灯熄灭。 当油门推动最大时,红灯亮 ,在最大油门时红灯常亮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
所有的铂金电调都是这样吗?

网友B:
我的一个好盈珀金60A的也是,用不了多久就出问题了,调速忽大忽慢。后来送去修。返修回来还是一个样,我的一个好盈珀金40A的也是如此,送去修后回来用问题依然没解决。不知道他们的维修只是走过场而已?我感觉“珀金”不够耐用,换句话说好看不好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寄回好盈工厂,写明原因,我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2-07-22):
郁闷刚尽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