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架飞机-翼龙组装完成,真心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14):
第一架飞机是微风,练了N久的模拟器,第一次飞飞机,飞了一分多钟。。第二次飞,起飞降落就无压力啦。。

第二架就是这个翼龙,刚组装完成,还没有试飞。
动力配置是xxd 2212 1400KV ,30A,7060桨。现在手头还有7035桨。
现在不想飞FPV。就是这样飞着玩玩,速度不能太快,桨怎样选择哇?
机身不加电调和介绍是845g。

这样加固效果怎样?  机翼上边,和机翼前缘用纤维胶带绑上了。

除了能看见的碳杆外,红线也是机翼内插入的碳杆,长度和红线长度差不多。这样加固怎么样?

手指拖住机翼前缘1/3处,头很轻,得加上一个165G的钳子才差不多能平衡。请问重心应该怎样调?

网友:
第二架飞机能做成这样真是很棒,

网友:
显然是重了

不必要的补强——例如机翼的翼尖居然用碳纤加强了,可以说明不必要增强的地方一定不少。

网友:
电调应该放在侧面会更安全,翼龙两侧面比任何位置都安全

网友:
LZ装得很不错,,请问LZ翼龙翼展是多宽的?

网友:
电子配置没问题。
重了!
我的翼龙才550克,很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也觉得是重了。感觉也没加多少东西啊,怎么就这么重了呢,你的550g带电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翼展是108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我也这么想的,准备把连电机的线剪短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主要是怕炸机,修太麻烦了,手头啥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
不要怕炸鸡。只要不直接撞,翼龙还是比较结实的。

网友:
和我的FPV翼龙动力基本一样!支撑碳管用热融胶不行滴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久仰您大名啦。固定碳杆的时候,先开了个槽,然后涂上的木老爷,几个关键点用热熔胶点了几下,没敢全涂热熔胶。因为种种原因,现在还没有试飞,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动力和这个重量,飞起来是不是飞不出飘飘的感觉了?

网友(2012-07-07):
我也刚到一套翼龙,准备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