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mach3编程问题

楼主(2012-05-14):
我用mach3主要控制普通铣床主轴,要实现以下功能,烦请高手帮忙编制这个程序
类似搅拌机的功能,设定好主轴转速后,要求主轴先正转几分钟,停止,然后再反转几分钟,停止

分解如下:
1、速度控制    s xxx 举例 主轴速度控制在600转  s600
2、主轴正转   f3
3、主轴正转时间控制    这里就不知道该用哪个命令了
4、主轴停止 f5(这里应该还有个延时命令,否则主轴正转还没停止就开始反转了)
5、主轴反转   f4
6、主轴反转时间控制   这里也不知道该用哪个命令
7、到设定的时间主轴停止

网友:
帮顶,请G码高手出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mach3主要控制普通铣床主轴,要实现以下功能,烦请高手帮忙编制这个程序
类似搅拌机的功能,设定好主轴转速后,要求主轴先正转几分钟,停止,然后再反转几分钟,停止

分解如下:
1、速度控制    s xxx 举 ...

如果你要当搅拌机用,单片机控制最方便, 何必搞MACH 还要G代码。。

如果你想当攻丝机用就别折腾了,不是那块料

网友:
aakk大大的G码水平不错   以后要多多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