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左转弯时会高速金鱼尾,怎么解决

楼主(2012-05-14):
除了降低感度,但这会影响锁尾性能,我的尾巴已经弄得很顺滑了,fms的推力桨夹,富丽的双推,碳拉杆,飞越的轴承蟹爪拉杆,陀螺是gy650,尾舵是飞越的9257,刚换的新
电机
。就这些东西,还是说感度到极限了是会这样的?

楼主:
昨天发现尾推还不是很顺滑,不过现在解决了,今天去飞还是这样,难道没人遇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尾舵机速度不够,如果陀螺可以加延时的话加一点就问题不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有人回答啦,那目前我就先把舵孔外移看看咯

楼主:
之前用的是圆盘,最里面的孔

网友B:
只有降低感度和减小振动两个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震动吧,是高速前进左转才会的,右转不会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左转时尾桨攻角很小,此时的感度偏大吧

网友C:
我有遇见过,你可以减低一点转速,加大一点螺距,一点点就可以了,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就是用高螺距低转速的,油门用40,螺距6度,这是悬停,如果是航线,估计油门只到35,螺距5度

网友D:
飞机震动出来了,降低感度

网友E:
感度高
正向航线都抽,倒退航线抽到你炸

网友F:
同意7楼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