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新到的瓢虫组件,请高手帮忙诊断一下!

楼主(2012-05-14):
前些天买的G CP不知道是是水平低还是没有调整好,小cp忽左忽右,就是不往上窜,这几天变成休息了,尾电机给了260,打算升级7mm,这段时间瓢虫挺热,有很多网友买散件组装,到手组装就飞,巨容易,她和devo系列兼容,正好cp的是devo 7,于是买来散件组装,配件昨天到,我是拜堂扒裤子 ----刻不容缓呀,按着说明书一步一步组装,时间不长组装成功了,我对于模型经常是像男人对于女人---更爱看裸体的模型,所以没有舍得花8元买壳,组装倒不难仔细看看说明书就可以了,见图。对频之后也都转了,方向也不错,从前右开始分别是逆时针-顺时针-逆时针-顺时针方向旋转,可是最大就是旋转,就是不起飞,换了换了接法还是不飞,一直折腾到23:38分,它也不飞,最后它还在转,可是我困了,实在折腾不起了。。。问淘宝商家,他说他也不明白,没有组过,晕!今天问客服了,跟客服说明接法,没错,客服也晕了,最后说寄给他们,但是不够厚道,还想那个要检测费或者维修费,我据理力争,拿九赢给他做例子,最后他禁不住我滔滔不绝的讲演,说:算了,寄过来吧,,,再邮回去之前哪个高手再帮我看看是不是有致命的忽略啊?现在无法上传视频,过会再传吧。。。。。

这是按说明书接的线

这是按说明书接的线

网友:
从你的图上看,螺旋桨装的不对

网友:
前面连个黑的对调;后,后面的也对调。试试看。

网友:
以第一张图为准,前面连个黑的对调;后,后面的也对调。试试看。

网友:
1.接线位置不对。
2.浆的安装位置,方向不对。
3.减震柱安装位置不对。
希望这张图能帮到你:
第一张图只需要把黑浆对调一下即可。

楼主:
感谢热心帮忙的人!

藤椅,板凳正解,感谢“三木大叔”!感谢“eastbird”!航模玩的是一种悟性,有时候就像写文章,一旦钻进牛角尖不容易出来,思维成了定式的时候,需要一个人点拨一下,能帮助的朋友我很感谢!但是有些人还帮不了什么忙,还在那耍官腔,不需要!

网友:
你还是没仔细看说明书,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
怪不得GCP还没有飞起来,还在这里指责所谓的“官腔”

建议楼主还是多潜水,多学点理论知识,不要问些小儿科的问题
你只注重电机接线,也要考虑一下螺旋桨装起来风往哪边吹吧?只会放地面看转不转,不会拿起来试验一下风向?

就算桨你装不对,那减震柱有你这么装的么?能起到作用么?

话不中听,希望你这2005年就注册楼主还是思考思考

PS:主板固定螺丝不要上太紧,使主板有一定活动余地,有利于保护主板

网友:
潜水潜水再潜水,没有姿色真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