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气压定高问题

楼主(2012-05-14):
昨天测试2.0版气压定高功能,四轴上下窜动约4米左右,且有增大的趋势,请问大家都是这样吗?还是气压PID参数调节问题?气压计用的BMP085。

楼主:
另请问在哪能下 载用ATmega2560做MWC飞控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A:
改用ms5611气压计,话说85的精度应该有半米

网友B:
MWC气压定高,您还是算了吧,MWC最大的败笔,鸡肋,噱头,装饰用而已,别憧憬它能稳稳定在那。

网友C:
【四轴上下窜动约4米左右,且有增大的趋势】,那不是定高,那算是上下振荡了。

楼主:
请问是传感器问题还是PID参数问题呢?一般PID都设置多少或该如何调整呀?

楼主:
震荡应该是P值过大了吧?

网友D:
一般2.0的默认参数,定高效果就很好。ALT PID 1.6 0.015 7 ,若上下窜动,再减少些P值 或D值试试,另外要想达到好的定高效果,根据我的经验,电调的线性要好,而且电机KV值和桨要搭配好,尽量让四轴在接近1/2油门处离地,悬停。因为这时MWC程序才能更好通过电调来调节电机转速。

网友E:
LS正解,2.0开始的定高已经让人满意了,如果换用MS5611可以更好!

网友A:
你搞个飞控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