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Z轴运行一段时间回原点的位置跑了,求调试方法!

楼主(2012-05-14):
Z轴的双螺母消回差,普通螺杆,已经换成2.0毫米的弹簧,基本调到最紧的,运行一段时间后,返回原点再让Z轴回到“0”,刀尖的高度已经比开始的“0”点高度高了1毫米多,试着调整Z轴电机参数,现象依旧,无明显改善,各位帮忙,教教我如何去测试,找到原因。郁闷了。

网友:
单向丢步步引起,
可能是联轴器不好,打滑
步进驱动不好丢了脉冲。
把脉冲宽度设置到5试试

楼主:
先谢了!哥们。

网友:
是不是主轴电机干扰了z 轴步进电机。
你可以试试不开主轴空走

网友:
目测有可能是z轴滑块行程到底了,造成了1mm的丢步。再往上的时候就会高出1mm。你看下是不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就是z轴太紧了,(双螺母、或者机械部分)引起的失步,最简单的判断方法,(不考虑加工速度)大大降低z轴的速度就会解决,

网友:
我遇到过相同的案例。最后查出结果是e240主轴用调压器整流供电,干扰z轴步进电机。
测试时编了个z轴不动,xy运行的程序空走,观察z轴电机。发现z轴电机在往一个方向跳动。关了主轴再运行这个程序,z轴保持不动。说明是主轴干扰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昨天夜里又拆了一次,把Z轴的联轴器(我自己做的)调到最紧,把脉冲宽度设置到5了,把主轴电机关掉空走,结果刀尖还是最后高了1毫米多,问题依旧,我今儿在试试hezixiang老师的建议,确实现在Z轴是太紧了。愁死我了,答应给朋友拿木头做些小礼物,都答应几个月了,呵呵,老是调不好Z轴,今儿我买的另外的驱动也该到货了,回头在换换驱动器试试。都谢谢大家了。

网友:
好事多磨啊,我到现在还没有着落呢

网友:
建议换滚珠丝杆,会比较好些。

网友:
PVC+双螺母玩玩可以。别指望太高啊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一咬牙,Z轴花170多元在淘宝订做了一根2005的滚珠丝杠,现在换上,调整后基本可以回到原点了,确实PVC的只能简单玩玩,熟悉一下雕刻机的制作和操作了,要想玩好了,只能上金属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