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绕电机发热,请指点

楼主(2012-05-14):
一个xxd2212 kv1000的电机烧掉了,自己绕线,0.22线4根9匝。缠好后运转没有问题,但是空转运行2分钟后能闻到气味,有点烫。绕线方法按照下图
请问是线的问题,或者绕线问题、或是因为没有换电机轴和轴承的原因。谢谢

绕线图

绕线图

网友:
貌似绕线方向出了问题

楼主:
绕线应该没有问题吧?翻了很久帖子,有两个xxd电机都是这样绕线。关键是线数和匝数可能

网友:
绕线错 3 4反 了

楼主:
谢谢指教。重新绕了一次,改为Y形接线,目前空转效果很好

网友:
绕线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