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纠结,联轴器还是同步带?同步带的寿命如何?成本也不低啊。

楼主(2012-05-14):
画图画到ab轴了,将会用到同步带

市面上两种,一种开口钢丝同步带,一种橡胶闭合同步带。不知道使用寿命如何,每天用五个小时的话,不知道能支持多少天不更换。

第二个,是不是还得弄个涨紧轮之类的调整松劲阿,够麻烦的了。我现在又考虑用联轴器直连减速电机了,真是纠结。

网友:
开口的你用不了。。

要用闭合的。。一般用轴联器就行了。。

选同步带都是特定条件下才采用的,,比如双丝杆同步

比如没地方安装电机

比如,要调节力矩

比如,防止抖动

楼主:
同步带能防止抖动么??好像没啥道理啊.

我虽然已经买了同步轮,弃恶从善也是应该的.

这个还要搞涨紧轮,好像比联轴器复杂很多哦.

楼主:
位置确实不是很够,得留下编码器的位置,同步带不好用的话,只能用联轴器方案了.

网友A:
要速度快,轻负载用联轴,如果不方便安装电机,或者负载比较重,对速度没太高要求就可以用同步论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速度快,轻负载用联轴,如果不方便安装电机,或者负载比较重,对速度没太高要求就可以用同步论减速

是这样吗,好像重负载才用连轴阿,按你的说法我这50比一的减速电机应该用同步了

楼主:
a轴,假若以后添加编码器的话,也用同步带连接编码器么。

网友:
你就上同步带吧,免你后面很多的麻烦。

网友B:
用同步带电机安装自由美观些,但问题多多:1,寿命没有轴联器耐用 2,有了皮带张力对丝杆轴承也就多了个径向磨擦力影响轴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同步带电机安装自由美观些,但问题多多:1,寿命没有轴联器耐用 2,有了皮带张力对丝杆轴承也就多了个径向磨擦力影响轴承寿命.

问题就是有多耐用,要多少个小时就更换?
还有就是需要涨紧轮么,这也各麻烦。

网友:
工业机很多都用同步带的,你说耐用不?看你买不买的到好的了,还没见过这个用胀紧轮的,看到的是调节电机与同步轮距离的。

网友:
用同步带驱动的话,各轴的自锁会不会有问题?我对这小塑料片信心不足啊...

网友:
反正我是打算用同步带。。。刚下单定做了4个80齿的S3M。。。。50一个。。

网友C:
Z 轴丝杆可以用同步带,减速箱输出建议直接硬性连接,这个转轴地方扭矩估计超过同步带和联轴器使用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Z 轴丝杆可以用同步带,减速箱输出建议直接硬性连接,这个转轴地方扭矩估计超过同步带和联轴器使用要求了

那怎么硬性连接6.35和30的两个轴?

楼主:
算了还是沿用旧方案,用同步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