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木工修边机做主轴吗?

楼主(2012-05-14):
看到很多雕刻机的主轴都很贵,一般的都要二三百元,还得配电源,加起来也得四五百元。不知道用木工修边机做主轴如何?是不是修边机的噪音太大?还是功率不够?还是精度不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般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修边机代替雕刻机的主轴?请懂的前辈说说看。

网友A:
噪音大,还有夹头只能是一种!精度也不太高!不能长时间工作!就这!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木工修边机就是噪声大点,动力强劲.我用的是东成修边机,感觉精度也不比一般的垃圾水冷主轴差.买个转换套用3.17直径30度0.1刀尖雕木头不断刀.只是装刀有时要重复装两三遍才能装好.能用两三种刀径.我试过连续干几个小时,电机也只是微热.

网友C:
不是吧,二三百元的主轴就“很贵”?

网友D:
有这样的案例

网友E:
我本人打算用600w吊磨电机改个电主轴.

网友F:
精度差 噪声大 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