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菜的问题,白钢条怎么磨内孔车刀

楼主(2012-05-14):
如题,请教坛内大侠
例如8*8*200的白钢条,怎么磨成内孔车刀

网友:
一点儿一点儿磨的呗。呵呵
先画出个大概的镗刀形状来,再用砂轮一点点磨。开大形儿,我用台钻夹无齿锯片,效率要高很多,但会造成过热,影响硬度。不过我一般干铝的时候多,刀的硬度低点儿也够用了。

网友:
白钢条+砂轮+手+脑子=内孔刀

网友A:
磨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网友:
自己干嘛不先找本车工工艺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谢谢,连图都给了,启发很大
Hades
也不是只看书就能解决问题的,相信你也不是仅靠看书就到现在这么高的层次。

网友B:
车工工艺书对各种车刀磨制方法及角度要领都有很详尽的图文说明  我相信你没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工工艺书对各种车刀磨制方法及角度要领都有很详尽的图文说明  我相信你没看过

前角,后角,偏角什么的也略知道点,就是没有实际操作过
业余爱好而已
咱们争论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必要,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车工工艺书对各种车刀磨制方法及角度要领都有很详尽的图文说明  我相信你没看过

我对你说的书很有兴趣,请问能否告知下书名?我正在当当网买相关的书籍,另外还想找一本打孔攻丝方面的参考书:loveliness: 若能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D:
想怎么磨就怎么磨 刀头看着合适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怎么磨就怎么磨 刀头看着合适就行
看那些神马角什么面的我也迷糊,照葫芦画瓢感觉不错,管它啥面不面的

网友E:
内孔也在要求不高时,还是两刃的直柄铣刀磨

成本低,效果好

最重要的是自已磨的,前角没这么大。

确实好用

网友:
学习+求教+实践+感悟+修正=磨好了=大学毕业了

楼主:
谢谢几位回复,俺也是想画个瓢,就像找几个葫芦看看
也就是一玩

网友:
我也不会磨

网友:
不知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你说的书很有兴趣,请问能否告知下书名?我正在当当网买相关的书籍,另外还想找一本打孔攻丝方面的参考书:loveliness: 若能告知不胜感激。

技校的教科书  当地的教育书店就有卖的

网友:
直接线切割割出来

网友F:
可怜我为了加工3mm深12mm的内孔,磨了把2.5mm的内孔刀。还有一个是2mm深8mm的内孔,极度害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你说的书很有兴趣,请问能否告知下书名?我正在当当网买相关的书籍,另外还想找一本打孔攻丝方面的参考书:loveliness: 若能告知不胜感激。

留心地摊上的旧书,我用5元捡了一本机械工人切削手册。

网友:
老实说白钢条不适合磨内孔刀,非常浪费。白钢条适合磨成型刀,常规刀具可以自己做刀杆,配二手刀片来用,比较适合个人玩家。

网友:
机械工人切削手册。。。。一侯得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孔也在要求不高时,还是两刃的直柄铣刀磨

成本低,效果好

最重要的是自已磨的,前角没这么大。

确实好用

是个好方法

网友(2012-06-21):
引用 网友F:
可怜我为了加工3mm深12mm的内孔,磨了把2.5mm的内孔刀。还有一个是2mm深8mm的内孔,极度害怕中----。

小尺寸的铰刀,还是买得到的

要是当地机电市场没有,某宝上有

网友:
小孔用白钢刀车,效果很好,大孔就没优势了

网友G(2012-11-20):
我也头痛内孔刀怎么搞,我买的焊接内孔刀8方的,还有10方的,车东西的时候钢性不够,老是震,震的好恐怖!还有叽叽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头痛内孔刀怎么搞,我买的焊接内孔刀8方的,还有10方的,车东西的时候钢性不够,老是震,震的好恐怖!还 ...

买数控内孔刀杆好了,一个是刀尖高度要对准,再就是吃刀少点,效果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