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通电自检怪现象,通电时十字盘上下抖动34次,求解答!(已解决)

楼主(2012-05-14):
5.2PRO蓝精灵大V-BAR,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但今天通电发觉不对劲,以前通电后自检完成十字盘闪动一下即确认初始化完成,就可以飞了。
但今天通电后这个十字盘要闪动大概34下才停止,闪动停止后一切正常,飞行也没发现问题。所以特问下玩V8的有没有碰到过这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有过此事,说是震动过大传感器自检过不了

楼主:
已确认是vbar故障,读出vbar日志,启动初始化有报错
Ambiguous Value on Elevator Sensor at Init

只能返回去修了

网友:
重新对频

楼主:
和对频无关,vbar日志里有错误记录,日志已发邮件给德国vbar厂家,厂家已明确回复是传感器故障,需要维修

网友:
   V-BAR都出问题了?

网友:
话说这个日志在哪里看的。。。

网友A:
34次是传感器有问题,应该是VBAR的自检太过严格,因为抖完后飞行没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建议直接找商家换新,现在大陆行货质保是非常到位的。只要是行货在保的,大概来回也就是3-5天的事。

另外日志只有PRO版本可以读出来,如果是E版的话是读不出日志的。

另外建议正常飞行不用升级到PRO版本,除非需要用到VBAR的定速功能或者喜欢自己去微调一些参数。升级到PRO版本的VBAR质保时间会比较长。没有E版来的便捷。因为PRO的序列号需要通过德国来处理。

建议大家在VBAR自检的时候不要碰到摇杆。我们遇到的抖34次的VBAR基本都是在自检过程中动到摇杆然后就出现了。具体情况暂时还不太清楚。大家注意下就OK了。

网友B:
原来是叁肆次,不是叁拾肆次。。。哈哈哈。。。

网友:
VB都出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次是传感器有问题,应该是VBAR的自检太过严格,因为抖完后飞行没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建议直接找商家换新,现在大陆行货质保是非常到位的。只要是行货在保的,大概来回也就是3-5天的事。

另外日志只有PRO版本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叁肆次,不是叁拾肆次。。。哈哈哈。。。

是三十四次!通电后跳半分多钟
我买的是大VBAR PRO版,返还给卖家,卖家通过代理给我更换了个传感器,问题解决。
卖家说如果不是PRO版的话可以全套更换,升了级更换会罗嗦点,时间要的久些而且新VBAR还要重新升级,不管怎样问题得到了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三十四次!通电后跳半分多钟
我买的是大VBAR PRO版,返还给卖家,卖家通过代理给我更换了个传感器,问题解决。
卖家说如果不是PRO版的话可以全套更换,升了级更换会罗嗦点,时间要的久些而且新VBAR还要重新升 ...

我佩服您的耐心~~

网友(2022-10-20):
我的K8也出这个问题了,我的是放了一段时间这两天拿出来玩,和你这个问题一样,也是十字盘上下抖动三十四次,红灯快闪

网友C:
我的大兔子700唯一的一次刚起飞就炸就是因为K8自检问题炸的,当时以为自检通过了开启油门,结果没到半米高十字盘舵机乱七八糟的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