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O艇的行家 进来帮小弟解决电机配置问题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2012-05-14):
我的O艇长度是84公分   全长是96公分    电池是力牌14.8V5200毫安40C的    电调是120A好盈海王系列的   浆是铜浆直径是42毫米 打算换同大小CNC铝浆   电机水冷套是3660的   现在想换3674  猎豹牌的电机 不知道用KV的电机     想问下各位老行家    铝浆的话换多少KV的电机   铜浆的话用多少KV的电机 我这里附上电机数据 请各位参考    帮小弟一把 不胜感激

网友:
不明为什么单换电机?

楼主:
因为只是电机烧掉了

电调和电池已经换过了
原先是XXD125A电调 现在是海王120A的要好很多  了

网友:
KV的选择只与电池电压有关

KV的选择只与电池电压有关,桨的大小后来试航的时候去匹配。
KV更是与桨的材质无关。
你的船壳如果很好的话(就是好像正版的壳),应该用6S的电池配这个3674电机才能输出较大的功率。
如果你的是廉价的船壳的话,就先选个2650KV的用着吧。

网友:
建议用2200KV配6S电压,桨要修小点,具体多小要慢慢调试的了

网友:
我说的不好请楼上楼下指正
你这么大个的桨,电池电调都算很不错,那么你应该选1300KV的,换6S

楼主:
我是准备换CNC浆了  我也觉得我原装铜奖太大    所以我  自己的感觉   要不对的话请大家指正  现在我就想用14.8V40C的电池不打算换6S太他**米坑了  就120A好盈海王电调 配  的话我感觉是2200KV的话配40MM的奖     2650KV的话配38MM的浆  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A:
用整圈 数电机  KV建议1700

楼主:
这位大哥 能说通俗点吗
详细点
以我现在的配置来配电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KV26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整圈 数电机  KV建议1700

还没留意这个电机有半圈结构的,赞同买整圈数的。不过楼主的电池是4S的,不好配K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用的力牌4S30C4200毫安 用在3674豹子KV2650 435铜浆全油门跑完,电机一点温度都没有,就是电池盒电调很烫,应该是我的船原因,我用的是72CM玩具船壳。现在全拆了,准备装在二手X15上面,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wNzM3NzA0/v.swf这是我那玩具跑得视频

网友:
看过!

你那艏玩具船改得真不错。

网友:
建议你用2650KV的,还有120A的电调不够的,至少180A电调。才能配你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