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8 的 A5 重心在什么位置啊?

楼主(2012-05-14):
同题,之前好像在哪个贴子里看过,找了半天没有看到,请帮忙,A5已经装好就等重心了。先谢过了!

网友A:
机翼前4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前4分之一

是在翼上舵机线槽位置吗?

楼主:
呵呵,怎么就这么难得个回复啊。

楼主:
继续询问,顶起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

试试?怎么试啊? 试不好是会炸的啊!

网友C:
新手一上来就大飞机啊。自求多福吧,倒不是大飞机不好飞,只怕损失起来也不一般。
您要是老手的话,重心前一点后一点都无所谓的啦,操控灵敏度不同,稳定性不同而已,真的手上没谱的话,重心靠前到四分之一是个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一上来就大飞机啊。自求多福吧,倒不是大飞机不好飞,只怕损失起来也不一般。
您要是老手的话,重心前一点后一点都无所谓的啦,操控灵敏度不同,稳定性不同而已,真的手上没谱的话,重心靠前到四分之一是个好选 ...

怎么搞的这么复杂,我只是想知道这架飞机的重心位置,以便更好的调整重心位置,这也是我喜欢航模的缘由,可以让人静下心来研究,不断解决问题。我喜欢这种感觉,这不是新手和老手的关系。
有知道的请告诉,谢谢!

网友:
翼根1/3

网友:
看了一下!!!就是鸡和鸭讲!!!!!

楼主:
只求一个直接了当的答 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我难得问的是国家机密?怎么没人帮啊!

楼主:
自己顶起来再问,

楼主:
问题解决,重心位置在翼上舵机线槽处,感谢各位大侠的关注和关心,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