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BC168 有几个问题

楼主(2012-05-14):
刚入手BC168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1、说明书说的精度0.001V,在本机的屏幕上是不能反映出来的对吗?
2、充电涓流速度设置,5-30作用是什么呢?设置有什么要求?
3、是不是只要不不超过6S,可以任意组合
电池
组充电,比如2S+3S、4S+2S

网友A:
貌似不能这么混着冲吧

网友B:
可以混充的,但不要接到同路电源插座上,比如要接2s+3s,你的充电器要显示5个电压才正确,要是显示4个或者3个,那就 是接错了。
另外,12位的精度,要达到0,001V的精度还是有点难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