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买的KV1 的总爱罢工!请教!

楼主(2012-05-14):
经过漫长的等待,KV1终于到手了,是金属升级版的,不过是合金波箱,还没换钢波,试车发现以下问题:
1. 玩几分钟,坦克就象罢工了一样,不听指挥了,前进后退左右转抬炮开炮枪都遥控不动,
除了启动开关,只有遥控关闭,和启动,启动后坦克仍有声音.
我以为哪里烧坏了或接触不好,就关了,过几个小时,再开就正常受控制了,但没几分钟又罢工
2. 有时启动后,静止着有轰隆隆的声
请有经验的朋友推荐一下较经济省事的解决方案

网友A:
- -b
充电吧.

网友B:
1:电池先充电
2:微调调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可觉得玩时的电量还可以啊, 卖家说可能是WIFI干扰遥控器工作造成的,可是我家以前那么多遥控玩具也玩得好好的没受什么干扰
那两个微调按钮,我没好好研究过,怎么调能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C:
wifi是2.4g和5g的频率,你遥控不会是这个频率的吧

网友D:
那破遥控又不是2.4g的那个wifi能干扰遥控,那两频率八竿子打不着。倒是收音机的波段还稍微i靠谱点(实际也是不可能)
我觉得你应该充电~~~为啥你不充电呢?

网友D:
你回来玩了一会了,玩了一会以后充电过没有?电池没电最基本的就是电压不足,电压不足了电机直接就是无法启动当然动不了,但声音什么的需要电压低所以能响很正常。
你关掉一会以后电池电压会有一定的恢复的,当然能暂时启动,然后很快就又没电了。
电池为了长期保存一般只留30%-40%的电量,你拿回来不充电当然一会就没电了。娃你还是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