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打点计时器 怎么改变频率

楼主(2012-05-14):
电磁打点计时器 就的线圈和一个磁铁。震动是50. 应该是50赫兹吧。我用的10伏变压器(就是10元个那样的)我想让他震动快点。怎么改变不如到300或400赫兹。。给说个简单的省钱的方法。

网友A:
把弹簧加硬点儿

楼主:
应该是改变出去的赫兹吧。要加什么东西能改变呢?

网友B:
貌似不可以 只能接到变频器上 电源的频率是多少你的电磁打点计时器的频率就是多少

网友C:
没太简单的方法吧,用555做个振荡器试试。

网友D:
可以参考电鱼机

网友E:
只能更换驱动电源,如果用50hz的交流电驱动,固定的了。
如果有输出频率可调的交流电源,就行了,做一个吧

网友F:
工频,就用变压器,输出端还是工频50HZ.不改变打点的时间。要变频,才可以。

网友G:
电磁打点计时器 是什么?

网友H:
信号发生器,加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