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示波器问题

楼主(2012-05-14):
今天在废品站看见老板从学校收的电器,有一台教学用的示波器,和十多台学生用的示波器,不知我们能用的上么。以前用过一次,单位的测电视信号,现在忘了怎么用,有用的话拆了可惜了,价钱应该不贵的。谢谢指教

网友A:
频率多少,如果有40M以上,想出手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B:
告诉以下型号才能知道示波器的带宽和频率才能知道示波器的用途但教学的示波器频率和带宽都很低一般不适合搞电器维修

楼主:
谢谢两位解答,可能真没什么用,不用纠结了

网友C:
玩玩可以,如果要用的话,就难说了,基本上不能用

网友D:
修理开关电源可以用上的,只有几十KHZ的频率,学生的的都够用了

网友E:
如果是老式的那种教学示波器带宽是2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