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帮我看看,为什么上电后狂闪红灯

楼主(2012-05-14):
(图片)

楼主:
已经设置了飞行智能和手动模式,可以切换

,在软件里没有发现异常,但问题记录显示三个问题?

楼主:
设备是JR9XII固定翼模式,用gear做控制智能飞行和手动

!!

网友:
保护电压设置高了吧

楼主:
在软件里设置了保护电压10.8V,还是一样哦

楼主:
怎么大疆不回答?

??

楼主:
是否非得买大疆电调才能正常?

楼主:
大疆的服务啊,NMdd

网友:
电调内置BEC,你哪个红线去掉了?

楼主:
是要去掉还是不去?

楼主:
你是指电源监控模块的红线还4个电调的BEC红线

楼主:
4个电调的红线全拆了,还是一样自检绿灯后红灯狂闪!

网友:
工作时间,打电话到DJI 技术服务部吧。呵呵。

网友:
就不能好好看看说明书?

楼主:
哥你的东西做得那么好也没有把,电源模块怎么和电调电池连接的图给人家

至少给个实物连接图,或立体局部图。你那图就是要别人打你服务热线来骚扰你的,我们把你的软件琢磨了几遍,也没看见你的软件设置下一步下一步-完成,最后显示出现什么问题,这难道不是服务不够人性化吗

楼主:
打了服务热线就开始讨论我的东西在哪淘的

在哪淘的的东西也是你们的价格那么贵要我去找淘家,他们卖东西的哪有你们专业?还是学学XA的服务吧

楼主:
软件显示如下

到底哪里问题?红灯闪个没停

网友:
为何,失控保护一直处于激活状态?
是不是接收机没用供电,没有输出?
还是说你接收机飞行模式通道没调好??

楼主:
飞行模式通道是用gaer转换的啊

网友:
明显  控制模式切换 通道 处于失控保护模式

请调整你的模式切换通道 的相对位置

按照你给的图 我分析下来就是这个问题  LZ 你要多看说明书  有些基础的东西要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er 是什么东西?

楼主:
如图JR9ii的控

k

楼主:
老哥gear在JR9ii里固定翼模式就是个开关控制量

用来切换飞行模式好像没什么事吧,它也没混控其他开关啊

网友:
换个开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 没有这些要求,只要求你把一个通道的END POINT 设置好就 OK ,还有就是 失控保护设置好。

网友:
应该是失控保护灯。。

看你电脑设置  滑块没在字体下面,一直处于失控保护

设置你的遥控  有个开关 控制  手动  姿态 失控保护

楼主:
搞不懂了,换个开关通道一样闪,拔出现下图

网友:
遥控器发射机调成 固定翼 模式 取消所有的混控(具体看遥控器说明) 。随意设置一个二段开关 映射到你接到U 通道的接收机通道上,然后设置这个二段开关的通道的END POINT,使调参软件中飞行模式的滑块处于 姿态,和手动里。

楼主:
找了两个两段开关,都不行,把最大值设置到160%

也一样闪,拔了就闪得慢点,我想和这个切换开关应该和直升机的飞行模式差不多啊

楼主:
原来FUTABA的END POINT 就是JR的最大值

我把gear第五通道最大值调到90%,现在正常了,但是出现开机慢闪红灯啊,做了掰杆解锁没用啊

网友:
你最好检查下连线,或者录一段视频。这样描述起来方便点。
慢闪黄灯是正常的,如果是快闪红灯就是系统不正常或者电压过低,这要连到调参软件里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按道理四个电调应该有滴滴声音,但是没有一个有个反映啊

楼主:
动了,你的设计有问题,在电机没启动前,谁知道飞行方向是前后左右。

我的掰感度动作是一上一下才动作的啊,等确定方向后在调整REV,拷我晕啊

网友:
红灯快闪应该是摇杆没有回中(油门应该在最小位置),或者遥控器没有校准。
看你的图片,如果遥控器油门在最低位的话,在遥控器或调参软件里选择油门通道“反向”

拔掉后是自动默认“姿态”模式的。之前不在姿态模式是因为你通道没有设置到位,应该像楼上DX说的,设置END POINT。我的控没找到END POINT的设置项,所以用了个电位器代替,调到黄灯慢闪就是“姿态”了

黄灯快闪是失控保护,黄灯慢闪是“姿态”模式待解锁起飞

红灯慢闪还没碰到过。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快闪和慢闪是什么标准,先按照飞控调参软件“遥控校准”选项中的说明操作吧。

调参软件里面,4个摇杆通道都是左边是最小值,这个一定不能错!!!

楼主:
已经试飞成功,我还是用的JR的那个GEAR收轮开关

在舵机行程内将开关终极位置跳到姿态和手动框下,拨杆解锁千万别看NAZA告诉你的那四个动作,可以一个上一个下的拨,不然没反应。NAZA飞控不错,稳定性好像超越xa650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