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舵机比较适合新手呀?

楼主(2012-05-14):
什么舵机比较适合新手呀?

网友:
这是水帖吗?你连自己什么机都没说怎么配舵机

网友:
越耐炸越适合~~~~~~~~~意思就是不便宜的都适合~

楼主:
风神50油机,我忘记说了。

网友A:
去收二手的futaba s9252.可靠性高,数码的,力度也合适。关键是塑料齿,顺滑无虚位,炸坏了换一套才几十块钱。亚拓的610,其次。今天论坛有卖s9255的,可以去收。不过万一金属齿炸鸡扫齿了你就哭吧。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收二手的futaba s9252.可靠性高,数码的,力度也合适。关键是塑料齿,顺滑无虚位,炸坏了换一套才几十块钱。亚拓的610,其次。今天论坛有卖s9255的,可以去收。不过万一金属齿炸鸡扫齿了你就哭吧。所以,,,,,你 ...

谢谢朋友的指点了。

网友B:
标题

斜盘悬停用3003,3d便宜用610,一步到位用253,高压用255。锁尾251或2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盘悬停用3003,3d便宜用610,一步到位用253,高压用255。锁尾251或256。

高压用255       这高压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高压就是可以直接用2S锂电池供电的舵机,可以承受电压为7.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