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9通刷ER9X固件,怎么调直机呢?

楼主(2012-05-14):
禁不住诱惑,把FS9通刷了ER9X的固件,看着说明书研究半天,还是不会调直机,惭愧啊请问有会调的大侠吗?给我指点一二吧

我从舵机的正反向就开始不会调了,请写得详细些吧,先谢谢了

网友:
你是飞啥直机呢?4通?6通?FBL?

楼主:
哦,没说清楚,6通的有副翼,120°的CCPM,就是前面1、6,后面2通的那种,现在用120模式,只有1、2通道动,6通不动,1通还是反向的,不得其所

网友:
升级后那么复杂,算了,还是不升了。

网友A:
3/10那个菜单是调直机斜盘的,正反舵在6/10那个菜单调。吧对应通道最后边---改成INV就是反向了,这个固件很强大的,慢慢捣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0那个菜单是调直机斜盘的,正反舵在6/10那个菜单调。吧对应通道最后边---改成INV就是反向了,这个固件很强大的,慢慢捣鼓吧!

说得我好懵懂啊,晚上回家对着控继续鼓捣吧

网友:
我也入了这个控,正想刷机呢,请高手指点

我也入了这个控,正想刷机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USB下 载器

这个下 载器能给th9x刷机吗?

网友:
刷好上个教程呀,我也想刷

网友:
可以选择现成的模板设定混控模式,或者可以自己编辑每一个输出通道的混控的输入通道,或者输入通道的输出通道(我知道这样说有点搅,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控NB得让人爱不释手,任意的输入输入通道都可以随心所欲的设置混控,而且还能把两台FS9X连起来拼成16通控!!!!NB吧???这还不到1K元,16通控、双接收……)

楼主:
昨天晚上终于搞定斜盘混控了,用的直机模版,不过他默认是1,2,3混控,而且1,2是反的,将触发的混控调一下位置,就算初步搞定了,不过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功能还没研究明白,比如推油门,五通会跟着动,不知道什么目的,难道感度也会随油门变化?螺距还不会调,虽然默认已经有了,感觉不是很准。功能强大的实在想吐了,无奈既然刷了,就继续前进吧,哈哈哈

网友(2012-07-18):
收个富斯九通控,qq:94468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