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电机,电池,这个为什么能在水里开?

楼主(2012-05-14):
同样是电机电池,这个为什么能在水里开?今天的网易图片新闻里看到的图片

网友:
我也很奇怪的啊,电瓶都在水里,而且电机中轴部也不是密封的,电子设备什么的也不可能包防水啊?可能他骑得是潜水电动车,超越了

网友:
大锅 很佩服你能找到这样的图

网友A:
这个图 有作假的嫌疑。先 不说电佻防水。你先骑个车(水只把车轮淹完)水里逗一圈。你骑个几米算你技术很好   何况这个图怎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 有作假的嫌疑。先 不说电佻防水。你先骑个车(水只把车轮淹完)水里逗一圈。你骑个几米算你技术很好   何况这个图怎么深
你看看这车两边的水波纹,象船开过样,要是骑个几米根本跑不出这样的水波纹

网友:
这图是真的,腾讯新闻里有,南方下大雨了

网友:
这图应该不是假的,这车可能才刚刚入水跑了一小段路,跑久一点基本就报废了。我的车之前也试过当船开。水还没淹到到座垫。一周后坏了,打开电机盖一看~~~吓死人。里面盛了一锅汤!轴承也报废了。换了80元。

网友:
这是偶的故乡,江西南昌,今天刚从新闻上看到,百年难遇的暴雨导致的内涝,

网友:
 还真是悠哉·

网友:
这个叫 牛逼。。

网友:
这个车开完了马上就要大修

网友:
这车才刚刚入水是能跑一小段路的,但跑过后电机就基本报废了。

网友:
是啊,我也是南昌的,我还在中山路游泳了呢!

网友:
停在水中当然有可能

网友:
严重怀疑是水在流动  而不是车在动

网友:
这大叔在练悬停么

网友:
有浮力的。美女开的丰田小车都在当船开了

网友:
应该是水在流,大叔是坐在上面加重。
水过半轮, 机车基本已翻掉了。

网友B:
我也看到了。真怀疑电子设备怎么工作的。南昌大叔厉害。

网友:
电池和电机基本不怕水的关键是微控制器要做好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到了。真怀疑电子设备怎么工作的。南昌大叔厉害。
呵呵。跟我一样

网友:
南昌市的,比这销魂的情况多了 都划开船了

网友:
这图确实是真的,我在报纸上新闻都看到了

网友:
其实你的航模电机电池也能在水里开,相信很多模友都试过的。

网友:
水是静止的,看隔离栅栏,周围没有水纹。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经过处理的,现在登在报上挂到网上的也不一定是真的,看看这么多领 导悬浮视察的照片就知道了,如果是真的,车头会把水往前推,前面的水面上应该会泛起水花,还有尾箱后面的水应该会比前面的稍微高一点,而且涉水这么深,阻力会相当大,能开稳已经不错了,大叔还能这么悠闲?

网友:
我也骑过,电机电池都没事

网友:
口袋里的手机废了

网友:
已鉴定'不要再说这图是p的了谢谢

网友:
南昌在坛子里的人不老少啊.......

网友:
怎么老有人想当然的说这图是p的。而且搞笑的是还煞有介事说什么波纹水波不是真的之类的说辞。笑死人了。不懂自己到水里开一下看看波纹是什么样的。

网友:
基本是合成图,合成的痕迹在人得头部很明显

网友:
电动车本人修过一些(自家的),郑州这边夏天也有能开海的时候,所以我也在水里骑过电动车。
好了,不说那么多废话了。
先说基本的。
首先,电动车是由电瓶、控制器、电机三部分来驱动的,其中任何一个有问题都走不了(仅限电力系统哦,机械部分不在本次讨论范围)。
先说电瓶,这东西直接泡水里是没啥大问题的,至少1-2小时内是不会出大问题的,本身就是密封的。
其次控制器,我拆过好几个,正规厂家的控制器本身都是密封的,出线处有703胶密封,外壳很多是方形的铝型材直接截取的,泡在水里10-20厘米短时间(10分钟)内不会进水。
最后是电机,跟我们一般的无刷电机差不多,只是带了霍尔传感器,而且整个电机与霍尔基本都是打胶密封的,所以不怕水哦!
现在大家可以明白了,电动车短时间内在水里是可以行进的,但是时间不可能太长的,而且机械部分进水后对车的损害很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意尝试哦!

哦!可能会有人会问设备间的接头不防水,不会漏电短路,尤其是电机的线?
这个是因为一般电动车用的都是低压电,比如常见的48V。而一般的水,包括雨水跟地上的脏水,本身能导电但是电阻都很大,低压电是无法导通的,所以基本不存在短路的情况。

网友:
忘了补充一下了,本人洪都的自行车式的电动车,48V,控制器在脚蹬间的那种,早些年就有在没过控制器高度的水里骑行4-50米(过马路中间的水坑)的经历。
过水坑后迅速拔掉电瓶的接线然后推回家(家就在水坑对面),随后打开控制器,内部有一些很小的露珠,晾了1天后装起来装回去没任何问题,现在还在用。
电瓶因为壳里不存水所以没管,电机自然风干,一天后继续使用。
整车被水泡过的轴承都没保养,都是1天后直接用了。
因为车本来就很破了,本打算坏了就换新的,没想到又继续骑了2年才淘汰(电瓶老化,外壳太破)。

网友C:
对LS的控制器有疑问,我手上的两个有刷控制器都是铝壳的,基本没法密封。LS的控制器难道是灌了硅胶?

另外不得不说一下,48V是很高的电压了,尤其是在水里。36V安全电压是干燥环境下的,水中安全电压有说20V也有说6V,不管是哪个,48V足以在水里把人电死了。谨慎起见,水里还是不要骑车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LS的控制器有疑问,我手上的两个有刷控制器都是铝壳的,基本没法密封。LS的控制器难道是灌了硅胶?

另外不得不说一下,48V是很高的电压了,尤其是在水里。36V安全电压是干燥环境下的,水中安全电压有说20V也有说 ...

因为本人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所以家里的电动车都是自己修的。
郑州这边有个挺大的电动车配件市场,电动车配件很全,我修车用的配件都是那里买的。
我所见过的控制器分3种:
一、原车带的,我见过洪都、森地、飞鸽、阿米尼四种的,基本都是铝型材加工成的,有整个方形铝材的,也有上下两个壳扣起来的,但不论哪种接缝处均有硅胶密封,尤其是出线处。
二、大品牌的,所谓大品牌其实也就是配件市场里卖的比较贵的一般都在50以上的,这类控制器跟原车带的哪种没啥区别,有些牌子就是给车厂原配的。
三、山寨的,这个些控制器一大特点就是便宜,35都算是贵的了,此类控制器外壳也是铝型材的,但是壳壁很薄,很多也是方形的铝材加工的,两头加盖子,出线口打硅胶,但是两头的盖子边缘用的是成品的密封垫(白色很次的那种)

其实防水的标准不太一样,我说的防水只是彻底防水溅,短时间浅水中浸泡,要是彻底打硅胶的话,就可以潜水喽。
这里提醒大家一点:厂家的设计是以防水溅为前提的,因为有一定的密封,所以短时间的泡在水里也没问题,但是浸泡后必须尽快断电,拆开晾晒,这个上帖中也有说明。

还有安全电压的问题。
本人电工技术属于自学型的,没啥很深的理论基础,一般的电路原理还算能搞懂,但是一些很基础的标准不一定很明白。
所谓安全电压为36V这是书上的标准,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说一下:想要让电流经过人体并对人体产生伤害,首先要有电源,其次要产生回路,人体在回路中充当导体。
而我们现在所说的都是直流电,直流是单向导通的,从正极到负极或地。

电动车内的48V电压确实超过了36V的安全电压,但是我在修车、换电瓶时经常会触碰到48V的正极,也没被电过哦!
(最近才换了辆64V的车车,自己加装了些设备,也直接接触了64V的正极。)
其实就是应为人体电阻太大,无法对地导通48V,所以才没事。

好了,下面说说水里的问题,因为直流电在水里要导通,必须有导体,人跟水我还是认为水的导电性更高尤其是脏水。另外因为电阻的问题就算有导通通过电流也不会很大,就算这本来不大的电流也要被水分担很大一部分,所以人体才没事。
你所说的干燥36V水里20V的安全电压,其实并不太适用于直流电,它更多的是指交流电。这是交流电的原理决定的。

OK!说了这么多其实不是鼓励大家在水里骑电动,或者去摸48V直流电。这些都是很不明智的行为,出了问题可别怨我哦!

网友D:
太牛B 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