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准备入手TW742-3,指教动力,谢谢!

楼主(2012-05-14):
想入手电滑,打算买TW742-3,有时想爆飞一下,请老鸟推荐一下动力,本人计划买朗宇2216-KV1250-3S-2200-25C,这样动力能拉上高速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有架742-3的
它的螺旋桨轴心是2.7mm的
你可以在TB搜:超低价 外转 无刷 电机 D2832 KV1300
这个是2.7mm的,而且便宜38滴
最好和卖家说一下,因为大多数电机是3.175mm的,看卖家那里有没有那个轴心的
当时我买的时候可是大坑了啊,买了个XXD的3.175的装不进

网友A:
好像那个电机又便宜了30到手
刚搜了下

网友A:
还有就是你要高速,那个基本上是很难的
毕竟滑翔机的大翼展,而且还是EPO材料的厚翼型
高速就是要薄,要三角翼的

网友B:
2216 kv1250不够,只适合温柔飞,即使这样还不如kv880的,省电。想暴力参考台风的配置。或者2814 kv880的也能勉强装进去,重量会多种40g

网友C(2012-06-15):
原厂的电机是垃圾
原厂的电机是垃圾,一个起落就挂了,我买了朗宇的 2216KV1100 不知道怎么样?还没回来,试飞后看情况。机头前散热孔是一定要开的,电机负担还是有点重,估计比2216再大点可能会更好